焊盘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3):
站内已经给你回复,你最好截个图片看看

楼主:
站内已经给你回复,你最好截个图片看看
引用 网友A:

没连线没事,只要一连线焊盘就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多联了几个焊盘,DRC检测结果: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680mil,10220mil)(7750mil,10220mil)  TopLayer and
                     Pad R16-2(7750mil,1022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160mil)(7580mil,10160mil)  TopLayer and
                     Pad R3-1(7460mil,101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250mil)(7570mil,10250mil)  TopLayer and
                     Pad R3-2(7460mil,1025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250mil)(7570mil,10250mil)  TopLayer and
                     Pad R6-1(7580mil,102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570mil,10250mil)(7580mil,10260mil)  TopLayer and
                     Pad R6-1(7580mil,102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580mil,10260mil)(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and
                     Pad R6-1(7580mil,102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160mil)(7580mil,10160mil)  TopLayer and
                     Pad R6-2(7580mil,1017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580mil,10160mil)(7620mil,10160mil)  TopLayer and
                     Pad R6-2(7580mil,1017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400mil)(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and
                     Pad R2-1(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580mil,10260mil)(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and
                     Pad R2-1(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00mil,10400mil)(7460mil,10400mil)  TopLayer and
                     Pad R5-1(7460mil,104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460mil,10400mil)(7580mil,10400mil)  TopLayer and
                     Pad R5-1(7460mil,104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7320mil,10360mil)(7360mil,10360mil)  TopLayer and
                     Pad R7-1(7320mil,10360mil)  TopLayer
可是我的电路没有短路啊,难道要设置允许短路?

网友C:
用错拉线工具了。

网友A:
用这个走线

网友D:
你要设置一下线路的安全距离,并且先画好外框啊!你要进入布线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