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会C的帮忙看下,for循环的使用哪错了?

楼主(2012-08-23):
求C高手指点下
下面的For循环和不用for有什么区别

for(j=5;j>=0;j--)
{
seg[j][2*i]=seg[j][2*i]<<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CY; //保存CY,
seg[j][2*i]=seg[j][2*i]|BIT;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seg[j][2*i+1]=seg[j][2*i+1]<<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CY; //保存CY
seg[j][2*i+1]=seg[j][2*i+1]|Bit;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
seg[5][2*i]=seg[5][2*i]|BIT; //在循环结束后将最后一次移位时的CY做第一次移位的最低位
//完成一行字模的一次移位*/

上面的和下面哪里有区别?为什么用下面的程序点阵能够正常左移,用for循环之后就不亮了
seg[5][2*i]=seg[5][2*i]<<1;
Bit=CY;
seg[5][2*i]=seg[5][2*i]|BIT;
seg[5][2*i+1]=seg[5][2*i+1]<<1;
BIT=CY;
seg[5][2*i+1]=seg[5][2*i+1]|Bit;

seg[4][2*i]=seg[4][2*i]<<1;
Bit=CY;
seg[4][2*i]=seg[4][2*i]|BIT;
seg[4][2*i+1]=seg[4][2*i+1]<<1;
BIT=CY;
seg[4][2*i+1]=seg[4][2*i+1]|Bit;

seg[3][2*i]=seg[3][2*i]<<1;
Bit=CY;
seg[3][2*i]=seg[3][2*i]|BIT;
seg[3][2*i+1]=seg[3][2*i+1]<<1;
BIT=CY;
seg[3][2*i+1]=seg[3][2*i+1]|Bit;

seg[2][2*i]=seg[2][2*i]<<1;
Bit=CY;
seg[2][2*i]=seg[2][2*i]|BIT;
seg[2][2*i+1]=seg[2][2*i+1]<<1;
BIT=CY;
seg[2][2*i+1]=seg[2][2*i+1]|Bit;

seg[1][2*i]=seg[1][2*i]<<1;
Bit=CY;
seg[1][2*i]=seg[1][2*i]|BIT;
seg[1][2*i+1]=seg[1][2*i+1]<<1;
BIT=CY;
seg[1][2*i+1]=seg[1][2*i+1]|Bit;

seg[0][2*i]=seg[0][2*i]<<1;
Bit=CY;
seg[0][2*i]=seg[0][2*i]|BIT;
seg[0][2*i+1]=seg[0][2*i+1]<<1;
BIT=CY;
seg[0][2*i+1]=seg[0][2*i+1]|Bit;

seg[5][2*i]=seg[5][2*i]|BIT;

Bit=BIT=0;

看看这两程序有什么区别 ?
学了这么就C连个for循环都搞不定:'(

楼主:
在线等答案,单身的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A:
LZ你的变量BIT和Bit是一个东东吗?
如果不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楼主:
不是,是两个位。

楼主:
经过单步调试N久,终于早到了问题,
for循环无法跳出,我试着把循环改为for(j=6;j>0;j--)问题居然解决了,好奇怪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变量j是不是定义成unsigned了,无符号的话你的j>=0恒成立

楼主:
不过旧问题刚解决就出新问题了,数组里的字是6个的时候完全没问题,但是当我把字改为22个并将数组设为xdata时问题出现了,左移前8个字的时候点阵每次移动都有闪烁现象,8个字移完后点阵全亮。
(注:经测试,当数组里的字模书达到22个时,全部左移一位需80ms左右)
程序的作用是在16x16的点阵上左移循环显示汉字“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为方便dx了解程序,下面是源码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_TR0        10000                        //定义定时器初始值10ms
#define        LINE        P1
sbit R=P2^0;
sbit CLK=P2^1;
sbit STB=P2^2;
u8        flag_10ms;

/*--  新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武  --*/
u8 xdata seg[22][32]={{0x40,0x00,0x50,0x00,0x48,0x3F,0x48,0x00,0x40,0x00,0xFE,0xFF,0x40,0x00,0x40,0x04,
                0x40,0x04,0x40,0x27,0x20,0x24,0x22,0x24,0x12,0x24,0x8A,0x27,0x06,0xF8,0x02,0x40},
                {....}};

void zuoyi()
{
        u8        i,j;
        bit        Bit,BIT; //定义两个位,保存移位时CY的数据
        for (i=0;i<16;i++)
        {
                Bit=BIT=0;
                for(j=22;j>0;j--)
                {
                        seg[j-1][2*i]=seg[j-1][2*i]<<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CY;                                                           //保存CY,
                        seg[j-1][2*i]=seg[j-1][2*i]|BIT;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seg[j-1][2*i+1]=seg[j-1][2*i+1]<<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CY;                                                           //保存CY
                        seg[j-1][2*i+1]=seg[j-1][2*i+1]|Bit;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
                seg[21][2*i]=seg[21][2*i]|BIT;                    //在循环结束后将最后一次移位时的CY做第一次移位的最低位
                                                                                                //完成一行字模的一次移位
        }
}
void write(u8 dat)                                   //写入一个字节
{
        u8        i;
        for (i=0;i<8;i++)
        {
                dat=dat>>1;
                R=CY;
                CLK=0;
                CLK=1;
        }
}

void main()
{
        EA =1;                                                //开中断
        ET0 =1;
        TMOD =0x01;
        TH0 =-(_TR0/256);
        TL0 =-(_TR0%256);
        TR0 =1;
        while (1)
        {
                u8        i;
                if(flag_10ms<100)                                          //控制移动速度
                {
                        for (i=0;i<16;i++)
                        {
                                write(~seg[0][2*i]);                          //第i行字模写入595
                                write(~seg[0][2*i+1]);
                                LINE=i;                                                  //选择第i行
                                STB=1;
                                STB=0;                                                  //显示
                         }
                }
                else
                {
                        flag_10ms=0;
                        zuoyi();                                                 //移动一次(1列)
                }
        }
}

void time_10ms() interrupt 1                                   //每10ms中断一次
{
        TH0=-(_TR0/256);
        TL0=-(_TR0%256);
        flag_10ms++;
}

楼主:
问题出在哪儿?是芯片的容量不够,还是我程序有问题?是不是还是for循环出错了?

楼主:
闪烁的原因我想到了,是因为处理zuoyi程序用的时间太长了,起不了视觉暂留作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使用for之类的循环的时候要注意用特殊的数字代进去分析
比如for( i = xx; i > 0; i-- ),就用1来如替XX来分析,循环1次,得出这个循环只进行XX次的结论。
如果是for( i = xx; i >= 0; i-- ),使用1代入分析时,有两种情况,首先i是无符号数,循环不会终止。
其次i是有符号数,循环进行两次,因此循环次数是xx+1
while和do…while循环的分析也类似。

解决zuoyi程序速度慢的办法是优化程序,降低程序运行时间。
我先去洗个澡,回来没人回答的话就帮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for( i = xx; i >= 0; i-- ),使用1代入分析时,有两种情况,首先i是无符号数,循环不会终止”原来这就是刚ofr循环无法跳出的原因啊,是不是意味着unsigned char类型的书减到0之后继续减的话就变成255了?
看了以后循环用0做条件的时候要注意了

楼主:
我刚测试了一下,好像无论是unsigned char还是char类型的数位0时继续减一的话都是变成0xff的,即unsigned char为0是减1后是变成255的,char类型的减1后是-1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数值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方式。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推荐阅读《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有中文版的!

网友E:
说一点,如果你J是无符号的,大于等于0就永远成立,

就是J已经为0,执行J--,也会判断为大于等于0的

网友E:
前面已经有人说了,对无符号数,只有少数编译器会通过高位是否为1来判断是否为负数

网友F:
在循环外先做
temp=2*i;
temp1 = 2*i+1;
然后在循环里的相应元素表达都用temp和temp1代替。这样可以省很多指令时间。另外注意开启编译器的优化。一般是右键点击工程文件,选择build options里面,找optimization leve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只是知道无符号数是以原码形式表示的,有符号数是以补码形式表示,正数最高位为0,补码和原码相同,负数最高位位1,其余对原码按位取反再在最低位加1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刚刚意识到

楼主:
在循环外先做
temp=2*i;
temp1 = 2*i+1;
然后在循环里的相应元素表达都用temp和temp1代替。这样可以省很多指令时间。另外注意开启编译器的优化。一般是右键点击工程文件,选择build options里面,找optimization lev ...
引用 网友F:

循环里计算表达式太浪费时间了,因为我程序开始只是显示3个字,当时不需要注意这种情况,等到显示的字数比较多的时候就把这种情况给忘了,
关于编译器优化问题以前还没接触过,学习了~

楼主:
调试了半天,好像最多只能显示8个字,后面的就全亮无法显示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莫非这样一次让数组里的数全部移位不行?难道要建立个数据缓冲区,把也要显示的数转存的缓冲区里,并在缓冲区中左移?

网友G:
i变量怎么变化的?另外你的编程字体很好看,能告诉我是什么字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i=0x00时,i-1=oxff;若i是无符号数那么i就是255,若i是有符号数,i就是-1;编程的字体好像就是keil默认的字体

网友H:
j=5;j>=0;j-- 就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的J肯定是unsigned char

网友I:
会软仿吗?

网友J:
for(j=5;j>=0;j--)
要改为
for(j=0;j<=5;j++)
然后再定义一个变量X,从5变到0,来控制循环。

网友K:
先把程序搞得正确,文档是只显示很少的字,比如4个字,然后扩展到16个字,如果只是速度跟不上,再做局部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楼主:
for(j=5;j>=0;j--)
要改为
for(j=0;j
引用 网友J:

这样不行的,因为我要用j作为数组的坐标,j的顺序不能变

楼主:
先把程序搞得正确,文档是只显示很少的字,比如4个字,然后扩展到16个字,如果只是速度跟不上,再做局部优化。
引用 网友K:

试过了8个字以下(包括8个)完全没问题,一旦超过8个字,在移入第九个字是就会出现点阵全亮的现象;速度问题只会造成调用左移程序时间过长会是视觉暂留效果消失,屏幕出现闪烁现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优化程序来提高程序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I:
会proteus

网友L:
5# 雷影少年 b
不奇怪,因为是unsigned char

楼主:
回复 网友L:
"8个字以下(包括8个)完全没问题,一旦超过8个字,在移入第九个字是就会出现点阵全亮的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M:
找到原因了么

楼主:
没~
我在试着让数组里的数在缓冲区移位,减少移位的时间,避免要显示的数据过多的时候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C:
虽然LZ的编程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这个BUG还是来的很古怪,因此我也很感兴趣。昨晚洗完澡已经比较迟了,并且对于C51和LZ的硬件连接都不熟悉,精神也不在状态,所以放了LZ的鸽子。

今天在上网机上观察了下LZ的程序,应该没有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也没有直接使用IO口驱动,
而是使用了一个叫595的数字芯片。
程序关键的zuoyi()也没发现明显的BUG。
因此偷偷的将LZ的程序拷贝的自己的电脑上分析。

将LZ程序中的seg数组和zuoyi()程序复制到DEV-C++(GCC)这个IDE上。
取消xdata声明,因为GCC没有这些奇怪的声明,并填充22个这样的字模:
{0x40,0x00,0x50,0x00,0x48,0x3F,0x48,0x00,0x40,0x00,0xFE,0xFF,0x40,0x00,0x40,0x04,
              0x40,0x04,0x40,0x27,0x20,0x24,0x22,0x24,0x12,0x24,0x8A,0x27,0x06,0xF8,0x02,0x40},
然后将zuoyi()函数修改如下:(内部电脑的数据传输到上位机上要经过很复杂的审批,所以下面的修改是在上网机上改的
,因为没有编译器检查,也许会出现语法上的错误。另外建议LZ不要用大小写来区分变量,今天我的状态也不好,看的晕忽忽的)
void zuoyi()
{
       u8        i,j;
       u8        Bit,BIT; //定义两个位,保存移位时CY的数据
        for(i=0;i<16;i++)
        {
               Bit=BIT=0;
               for(j=22;j>0;j--)
               {

                       Bit = seg[j-1][2*i] & 0x80;                         //记录最高位
                        seg[j-1][2*i] <<= 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if( BIT != 0 )  seg[j-1][2*i] |= 0x01;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BIT = seg[j-1][2*i+1] & 0x80;                     //记录最高位
                        seg[j-1][2*i+1]  <<= 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if( Bit != 0 )  seg[j-1][2*i+1] |= 1;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
               seg[21][2*i]=seg[21][2*i]|BIT;                  //在循环结束后将最后一次移位时的CY做第一次移位的最低位
                                                                                           //完成一行字模的一次移位
        }
}
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10次,每次调用完都将第一个字模的32个元素用printf函数打印出来。结果同样是没发现毛病,顺利的位移了。
然后又做了以下的修改,看不懂也没关系。我只是用来看下可不可以优化,等编好后才记起来:我没办法通过DEV-C++测试优化程度,在单片机里面都还可以
用定时器计算运算时间的~不过也是没有问题。
void zuoyi111()
{
        u8        i,j;
        u8        Bit,BIT; //定义两个位,保存移位时CY的数据asd

         u8        (*p)[32] = &seg[21];      //定义一个指向Seg数组第21行的指针数组
        for (i=0;i<16;i++)
        {
                Bit=BIT=0;

                p = &seg[21];
                for(j=22;j>0;j--)
                {

                       Bit = (*p) [2*i] & 0x80;                         //记录最高位
                        (*p) [2*i] <<= 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if( BIT != 0 )  (*p) [2*i] |= 0x01;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BIT = (*p) [2*i+1] & 0x80;                     //记录最高位
                        (*p) [2*i+1]  <<= 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if( Bit != 0 )  (*p) [2*i+1] |= 1;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p--;    //指向上一行
                 }
                seg[21][2*i]=seg[21][2*i]|BIT;                    //在循环结束后将最后一次移位时的CY做第一次移位的最低位
                                                                                                //完成一行字模的一次移位
        }
}

LZ还是先将你自己的zuoyi()先调用10次,再使用595显示出来看下效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别的地方导致的。

我在开始的时候说LZ的编程思路和别人不一样,原因是一般人都不会这样整个位移字模- -!!
一般人会将字模弄成code型,然后在读取需要用到的部分到内存的一个缓冲区中做位移,这样字模就是不会被破坏掉,并且由于只位移了感兴趣的部分,所以速度快。

思想灵活点的人会模糊掉行列的概念,凭什么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往SEG发送行?发送列不行么?只要取模软件支持就行了。
这样的话可以省去位移这步,利用一个指针uint16_t *p = (uint16_t)&seg[0][0];将二唯数组当做一唯的来用,
并利用滑动滤波的相关概念,直接移动一个列指针就完事了。
LZ自己慢慢思考~今晚我不留下来加班了,我要去网吧玩游戏,周末晚上是本光棍唯一的休息时间,闪

楼主:
这是通过对楼上各位DX指点后修改的zuoyi程序
void zuoyi()
{
        char        i,j;
        u8         temp0,temp1;
        bit        Bit,Bit0; //定义两个位,保存移位时CY的数据
        for (i=0;i<16;i++)
        {
                Bit=Bit0=0;
                temp0=2*i;
                temp1=temp0+1;
                for(j=21;j>=0;j--)
                {
                        seg[j][temp0]=seg[j][temp0]<<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CY;                                                           //保存CY,
                        seg[j][temp0]=seg[j][temp0]|Bit0;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seg[j][temp1]=seg[j][temp1]<<1;           //左移将最高位移入CY
                        Bit0=CY;                                                           //保存CY
                        seg[j][temp1]=seg[j][temp1]|Bit;   //将上次移出的最高位移放到最低位
                 }
                seg[21][temp0]=seg[21][temp0]|Bit0;                    //在循环结束后将最后一次移位时的CY做第一次移位的最低位
                                                                                                //完成一行字模的一次移位
        }
}
将左移程序执行的时间从80ms降到了50ms,但是依旧有闪烁现象,也没有解决“当数组中的汉字字模超过8个字,在移入第九个字是就会出现点阵全亮的现象 "
所以我就想建1缓冲来存即将参与移位的数据,程序个把小时就敲出来了,一次编译通过,下载到板子上发现只有右半侧的点阵能够显示,且显示几秒钟后全灭,找了一几个小时bug也没找出错在哪,纠结~
至于利用指针来调用二维数组那是我将所有bug全部干掉后的下一步计划,因为我写程序几乎没有用过指针,对指针的使用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我要先尽可能保证程序因指针之外的原因产生BUG。

网友C:
你将我给的zuoyi()和 zuoyi111()代入到自己的工程中看下.
做成下面的形式:
main()
{
......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zuoyi();

while (1)
{
                        for (i=0;i<16;i++)

                        {

                                write(~seg[0][2*i]);                          //第i行字模写入595

                                write(~seg[0][2*i+1]);

                                LINE=i;                                                  //选择第i行

                                STB=1;

                                STB=0;                                                  //显示

                         }

}
}

楼主:
嗯~
试试看

楼主:
我加了个缓冲区,总算做出来了,O(∩_∩)O谢谢各位dx的指点。
待我优化下代码再发上来请各位DX拍砖。

楼主:
传上咱滴代码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_TR0        10000                        //定义定时器初始值10ms
#define        LINE        P1
sbit R=P2^0;
sbit CLK=P2^1;
sbit STB=P2^2;
u8        flag_10ms;
u16        dat,dat0;

/*--  新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武  --*/
u8 code seg[26][32]={};         //数组比较长就不传上来恶心人了

/*缓冲数组(存储1个字模)便于读取数据*/
u16        sbuf[16]={0};

/*sbuf1初始化*/
void sbuf_init()
{
        u8        i;
        for(i=0;i<16;i++)
        {
           sbuf[i]=(sbuf[i]|seg[0][2*i+1]);
           sbuf[i]=(sbuf[i]<<8)|seg[0][2*i];
        }
}

/*更新缓冲区数据*/
void sbuf_update()
{
        u8        i;
        u16        temp0,temp1;
        static        u8        m=0;                //存储左移字数
        static        u8        n=0;                //存储左移次数

        if(m<25)                        //未更新到最后一个字模
        {
                if(n<16)
                {
                        for(i=0;i<16;i++)
                        {
                                temp0=temp1=0;                                        //中间变量清零
                                temp0=temp0|seg[m][2*i+1];
                                temp0=(temp0<<8)|seg[m][2*i];         //将前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0
                                temp1=temp1|seg[m+1][2*i+1];
                                temp1=(temp1<<8)|seg[m+1][2*i];         //将后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1
                                sbuf[i]=(temp0<<n)|(temp1>>(16-n));           //合成要显示的代码
                        }
                        n++;                                                                           //移位次数+1;
                }
                else
                {
                        n=0;                                                 //达到16次移位次数清0;
                        m++;                                                 //移动字数加1
                        sbuf_update();                                 //重新加载缓冲区字模
                }
        }
        else
        {
                if(n<16)
                {
                        for(i=0;i<16;i++)
                        {
                                temp0=temp1=0;                                        //中间变量清零
                                temp0=temp0|seg[m][2*i+1];
                                temp0=(temp0<<8)|seg[m][2*i];         //将前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0
                                temp1=temp1|seg[0][2*i+1];
                                temp1=(temp1<<8)|seg[0][2*i];         //将后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1
                                sbuf[i]=(temp0<<n)|(temp1>>(16-n));           //合成要显示的代码
                        }
                        n++;                                                                           //移位次数+1;
                }
                else
                {
                        n=0;                                                 //达到16次移位次数清0;
                         m=0;                                                //最后一个字已移出,移动字数清0
                        sbuf_update();                                 //重新加载缓冲区字模
                }
        }
}

void write(u16 dat)                                   //写入一个字节
{
        u8        i;
        for (i=0;i<16;i++)
        {
                dat=dat>>1;
                R=CY;
                CLK=0;
                CLK=1;
        }
}

void main()
{
        EA =1;                                                //开中断
        ET0 =1;
        TMOD =0x01;
        TH0 =-(_TR0/256);
        TL0 =-(_TR0%256);
        TR0 =1;
        sbuf_init();
        while (1)
        {
                u8        i;
                if(flag_10ms<5)                                          //控制移动速度
                {
                        for (i=0;i<16;i++)
                        {
                                dat=sbuf[i];
                                write(~dat);                          //第i行字模写入595
                                LINE=i;                                                  //选择第i行
                                STB=1;
                                STB=0;                                                  //显示
                         }
                }
                else
                {
                        flag_10ms=0;
                        sbuf_update();                                                //移动一次(1列)
                }
        }
}

void time_10ms() interrupt 1                                   //每10ms中断一次
{
        TH0=-(_TR0/256);
        TL0=-(_TR0%256);
        flag_10ms++;
}
欢迎拍砖哦~
您的砖头是我进步的源泉
不可怕的不是有错,而是明明错了还不知道在哪?
吃饭去了,下午学习下怎么用指针调用二维数组~

网友N:
从1加到100,1000,你可以逐个加,也可以用for循环加,逐个加你会耗费大量储存空间,for循环加可以省很多事,不过for循环会加大cpu的处理负担,具体的应用中,逐个加,还是用for循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搞定

这是用指针的代码
/*sbuf1初始化*/
void sbuf_init()
{
u8 i=0;
u8 *p;
for(p=seg[0];p<seg[0]+32;p++)
{
sbuf[i]=p;
sbuf[i]=(sbuf[i]<<8)|(*(++p));
i++;
}
}

/*更新缓冲区数据*/
void sbuf_update()
{
u8 i,*p,*q;
u16 temp0,temp1;
static u8 m=0; //存储左移字数
static u8 n=0; //存储左移次数
if(m>25) m=0; //最后一个字已移出,左移次数清0
else if(m==25) //最后一个字已移入,开始移入第一个字
{
p=seg[m];
q=seg[0];
}
else
{
p=seg[m]; //确定要显示字的位置
q=seg[m+1];
}

if(n<16)
{
i=0;
for(p;p<&seg[m]+32;p++)
{
temp0=temp1=0; //中间变量清零
temp0=temp0|(*p);
temp0=(temp0<<8)|(*(++p)); //将前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0
temp1=temp1|(*q);
temp1=(temp1<<8)|(*(++q)); //将后一个字代码赋给temp1
sbuf[i]=(temp0<<n)|(temp1>>(16-n)); //合成要显示的代码
// dat0=sbuf[i]; 测试代码
q++;
i++;
}
n++; //移位次数+1 ;
}
else //上一字已完全移出
{
m++; //左移字数加1
n=0; //移位次数清0
sbuf_update(); //重新加载缓冲区字模
}
}
我测试了下

使用指针时第一次调用sbuf_update用时5.358ms;占用date=58,xdate=0,code=1557;

不使用指针时第一次调用sbuf_update用时5.241ms;占用date=52,xdate=0,code=1717;

是不是因为我指针使用的有问题,书上不是说使用指针程序执行速度回提高吗?

楼主:
引用秋婷姐一句话"我觉得程序写的不难,难的是调试。。。"
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
程序个把小时就学出来了,调时往往要花上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时间。
怪不得都强调程序书写要规范~

网友C:
5MS?!!!!5us我都嫌长了
你应该没利用滑动滤波的原理或者是FIFO的更好,主要思想就是头指针和数据长度相结合。
每次只增加头指针,这个头指针虽然名字叫指针其实是一唯数组的下标~~

楼主:
51单片机,11.0592的晶振,5ms就是不到5000个机器周期,程序怎么优化都不可能到5us;以我目前的知识也做不了太多的优化了~
正在百度滑动滤波原理和FIFO,学习下看看~

网友C:
51也有快有慢的,比如STC比如C8051F~对于改进型的51程序执行时间的计算,不要相信软件仿真,要是纠结于5us的时间话,需要用定时器中的计数器来算,或者看反汇编和数据手册中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来计算~~反正效果超级好就是了。
#define SEG_NUM 22      //有多少个就填多少个
#define SEG_MAX  SEG_NUM*16    //22*16,这是一维数组的长度
#define SEG_LENG 16     //每次传送的元素数目

uint16_t Seg_Head = 0;  //一维数组的头指针
uint16_t Seg_Data = 0;  //一维数组的数组指针

uint16_t *pSeg = (uint16_t *) &seg[0][0];

#define WEIYI  ( if( ++Disp_Head >=  SEG_MAX )   {Disp_Head -= SEG_MAX} )

void Disp_On_LED(void)
{
……
    Seg_Data = Seg_Head;
……
        if( pSeg[Seg_Data] & 0x8000 ) R = 1;
        pSeg[Seg_Data] <<= 1;
         if( ++Disp_Data >=  SEG_MAX )   {Disp_Data -= SEG_MAX};
}

main()
{
WEIYI
Disp_On_LED();
……
}

上面的东西就是思路,显示不对的话就需要取字模软件的支持了。
LZ的单片机是8位的,请将上面的16位的指针pSeg改回8位的,每次位移+2。
或者在Disp_On_LED()中使用指针、位域强制类型转换成8位的用也行。

楼主:
试试看
O(∩_∩)O谢谢LS

网友C:
没有用编译器检查,我上面的代码貌似有BUG~~
比如if( ++Disp_Data >=  SEG_MAX )   {Disp_Data -= SEG_MAX};这句~

楼主:
仔细揣摩了下你的程序,若是按行显示的话感觉许多地方想不通
莫非你是按列显示的?数组里的数是按列存储的,话说我的东西已经焊好了,貌似只能按行显示吧~
若是按列显示的话只能改电路了~
按照当前电路的话,利用ls的思路可以写个上移或者下移程序。
不知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
不过还是要O(∩_∩)O谢谢ls,现在有耐心看新手代码的DX不多了
20分全给你了哦~

网友C:
:loveliness:不是在做实验的吗~将字模改成列的形式发出去也就是图形扭转了90度而已
想要扭转回来的话可以牺牲Disp_On_LED(void)函数的效率,通过让显示程序变的臃肿来减少位移的时间,下面的程序同样没考虑8位机的优化
void Disp_On_LED(void)
{
    uint16_t Col_Tmp = 0x0001;   //用来和字模的列 相与的变量
……
    for( i = 16; i > 0; i--)             //外循环决定取字模中 列的那一个行
    {
        Seg_Data = Seg_Head;     //指向起始的位置

        for( j = 16; i > 0; i--)          //内循环遍历16个列
        {
            if( seg[Seg_Data] &  Col_Tmp ) R = 1;
            Seg_Data++;
        }

        Col_Tmp <= 1;                //更换另外一行,觉得方向颠倒了的话,Col_Tmp的左右移和Seg_Data的增减上要做调整
    }

}
由于在你的程序里显示部分是经常执行的,也就是说占用CPU时间的大头,因此以上的显示程序只能看下了~
不过倒是可以在不修改字模的情况下将做出显示的扭转效果。
另外使用指针并不能直接带来效率的提升,因为使用指针指向变量来操作变量的做法叫做间接访问,间接访问相对直接访问会在语法层次带来效率的降低。
但却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灵活的技巧,从而带来几倍甚至几百倍的优化效果。

楼主:
指针访问是间接访问什么的我是知道的,我接触过汇编,间接访问在51里是占3个周期的,指针是间接寻址,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我记得貌似在哪本书说指针可以提高程序效率的,但是却不免白为什么?
寻址发现貌似指针不能提高程序速度,但是能使程序更加简洁,代码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C:
有时间可以看下《C和指针》,看评论这是一本C入门的书,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C的基础再看会比较合适,因为有些地方讲的不够详细。
这本书讨论了很多程序优化的方法

网友O:
路过,小伙子不错,兢兢业业,孜孜不倦...
加油...

楼主:
还要斑竹多多批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