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功率电阻跟贴片功率电阻有区别吗

楼主(2012-08-23):
以下图中电路R3电阻18欧
1、如果R3用直插式0.5W功率电阻,R3电阻安然无恙。
2、如果R3用1W贴片电阻(封装2512),几分钟后,电阻就开始打火花,直到损害。

网友A:
贴片2512封装根本做不了1W的,你买的肯定是假的。
功率电阻最好使用直插的,尺寸能保证,功率也能保证。
贴片就不行了,大功率的,要好大的。

网友B:
电热丝你加RC器件做什么?
画蛇添足

楼主:
这种加热丝像线圈一绕一绕,所以就加。

网友C:
是有贴片2512封装, 标称到1W的.
不过散热和通风不行的话, 建议折半的功率等级使用.

网友D:
1W只是他的最大功率
但是你还要考虑它的散热,这才是最主要的差别

网友E:
实在要用,你可以阻值大一倍,并2个用

网友F: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这个电阻功率的?
根据功率公式:P=U*U/R;
在交流的情况下,假设C3近似短路,则相当于220VAC直接降落在R3上,而你R3的电阻值为18欧姆,则请你自行计算出瞬时功率P=?

而你使用直插电阻没有烧坏,可能是因为C3容值和直插电阻耐短时过载能力较强的原因,这本身归结于设计不当了吧。

楼主:
根据实验,贴片18欧要上电几分钟后才打火花,刚上电时不会。测量R3电压约0.5V

网友F:
根据实验,贴片18欧要上电几分钟后才打火花,刚上电时不会。测量R3电压约0.5V
引用 楼主:

你首先要学会理论计算,然后再实验验证,没有理论支持的实验,一般都只能让自己误入歧途。

例如,此处上电时,如果可控硅不导通,当然不会烧,因为电阻上没有电流!!!

网友F:
根据功率公式自己算算不行吗?
P=U*U/R

网友G(2012-10-26):
封装都不一样啊。。。。

网友H:
贴片电阻的瞬间过压过流能力差,你这个电路,瞬间电压可能会大于300V的。

网友I:
有专门的耐压高的贴片电阻耐压2KV,一般2512的额定工作电压是200V,最高400V,这个400是什么条件下不知道,可以考虑用2片串起来用。

网友J:
先通电半分钟,看贴 片电阻发不发热,如果发热那就是过热损坏,要加装散热器。如果不发热,那就是耐压不够,可以用2个9欧或3个6欧的串起来分压。

网友K:
耐压和功率是两个的指标
另外,同样标为1W,有的余量很大,有的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