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楼主(2012-08-23):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网友A:
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B: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C: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E:
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可见于多处理器系统中。

网友F:
外界干扰大多数情况通过REST脚和电源脚产生的复位

网友G: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其他IO一般不会造成复位

楼主:
哦,讲究很多啊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H:
单片机内部的复位主要就是看门狗了啊,这是可控的,保证程序的流畅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单片机不管是软复位,还是硬复位,最根本的,都是对单片机的reset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当然除了复位电路之外,想要不然单片机死机,看门狗是最佳的选择了

网友J:
也可以通过指令,执行软件复位操作

网友K:
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给RES
种类不一样具体也不一样

网友L:
具体总结一个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