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 出现 横波干扰!求解释

楼主(2012-08-23):
球机通过485控制,只接了A,B两根线,调试时发现球机单独供电的话没有问题,如果球机电源到主控制板得到的话,看到的视频图像就会出现横波干扰,这方面以前接触的不是很多,望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电源干扰问题,需要做隔离,可能是主控制板那边供电纹波太大

楼主:
电源干扰问题,需要做隔离,可能是主控制板那边供电纹波太大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一块板子上该怎么做隔离?

网友B:
球机是什么东东啊
隔离的话用隔离电源芯片

楼主:
谢谢,球机的话就是 带云台的摄像机!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在摄像机电源端并一个电解电容,有时候还要把控制板上的7812的散热器换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