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整整一个礼拜了,就差问华成英了

楼主(2012-08-23):
是这样的,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所示:

这些图截自振荡电路的局部,全图在末尾。
这些LC振荡电路都有一个通征:以互感变压的方式耦合输出正弦波信号。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请问这样三个线圈在一起的电路,他们的关系再怎么分析呢?(我原本是想把负载RL利用全耦合变压器的原理等效在原边线圈处,但是有2个线圈啊,怎么办?分别等效?那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干扰吗?)

以上话题似乎是一个新的领域,古今中外文献库均有查询,无果。故请教前辈,望前辈不吝赐教。
希望言简意赅没有让前辈云里雾里!

全图:

网友A:
其实就是互感问题,不是查不到是近年来研究模拟的快绝种了。

网友B:
把RL折算到左边N1上,集电极对地小信号电阻为RL'=mRL,则还剩下一个变量器,根据电压电阻等效变换原则,把这个变量器干掉,剩下标准的RLC和受控源电路了,环路增益易求了,振荡频率有了。

以图8•17为例,小信号转换完毕后的情况:T用压控电流源代,输出阻抗为3个电阻并联:负载开路时LC电路的谐振电阻w0LQ;N1^2•RL;N2^2•rin,rin为晶体管输入阻抗。完毕。

网友C:
N1,N2,N3负载端匝数。
BJT输出阻抗等效到LC两端的阻抗RO‘=RO*((N1+N2)/N1)^2;
BJT输出电容等效到LC两端CO‘=CO/[(N1+N2)/N1]^2;
负载等效到LC两端的阻抗RL’=RL*[(N1+N2)/N3]^2;
最后的有载谐振阻抗RP‘=RP//RO’//RL‘
谐振电容是C‘=C+C0’
谐振电感不变为L。
谐振电压增益A0=-gm*RP'/{[(N1+N2)/N1]*[(N1+N2)/N3]}

楼主:
待贫尼好好吸收一下,待会儿吐槽

网友D:
还没研究到这,先学习了

楼主:
3# xukun977 恩,我明白前辈的思考过程了,果然和教科书上一模一样,佩服。
我就是第一个步骤那里出现了问题:
前辈的方法是,将“RL折算到N1上边”,这样就可以完全不考虑RL所在线圈的存在了,就只“剩下一个变量器(线圈N2)”。
我可能就是这里短路了,贫尼以为,“RL折算到N1上边”还不够,RL还要再折算到N2上边,我的理由非常幼稚:RL不仅和N1有互感,它和N2也有互感作用存在啊?!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病了,我又对自己的理论没有自信,请问哪里错了呢?
请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
4# MCU52 如果N1和N2串联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似乎 这里没有串在一起啊?

楼主:
我想说,妹纸还没放弃,还在思忖!还在啃

网友E:
顶楼上的妹子,哥毕业两年也在思考,一起进步!

楼主:
其实我是想说,多绕组变压器的多个副线圈之间没有互感作用的吗?

网友B:
主线圈是老子,俩副线圈是老子的两个儿子,分家的话,老子给多少俩儿子得多少,逢年过节,俩儿子要给老子"反馈"--给钱或吃的,滴水涌泉,所以反馈时要双倍返还,就有了N1^2•RL。至于俩儿子之间是否要相互反馈,楼主根据自己那地方习俗看。当然了,你要说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可能的,毕竟是亲兄弟,但是都是看"老子"的面子成分多点,所以平常俩儿子是平行的,各过各的,啥都独立,当老子有事了才聚到一起,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
严格理论推导见电路基础或开关电源设计等相关书籍。

楼主:
12# xukun977 还是大虾有见地。慢慢温存吸收中...相关书籍也在阅览查询中。
稍后做一总结。

楼主:
就是一个三绕组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我的想法是,如果主线圈和两个副线圈分别完全耦合(同一根铁芯)的话,两个副线圈之间的互感系数肯定不为0(也是完全耦合啊)。这样一来,恐怕书上的那种分析方法不全面。
多绕组变压器 三绕组变压器 这些关键词,都没结果。纯变压器的书籍又太专业,我啃不动。没办法,我自己算吧。。。
明天公布答案

网友F:
我还在模拟呢   数字的是在不会

网友G:
我的想法是,如果主线圈和两个副线圈分别完全耦合(同一根铁芯)的话,两个副线圈之间的互感系数肯定不为0(也是完全耦合啊)。这样一来,恐怕书上的那种分析方法不全面。
多绕组变压器 三绕组变压器 这些关键词,都 ...
引用 楼主:

关注你的问题一段时间了,其实用简单的电路分析方法即可找到答案。

设变压器主边自感为L0,副边一的自感为L1,副边二的自感为L2,相应的互感为M01、M02、M12。副边一接电阻R1,副边二接电阻R2。列出三个网孔方程如下:

    j ω L0 I0 - j ω M01 I1 - j ω M02 I2 - U0 = 0
    (R1 + j ω L1) I1 - j ω M01 I0 + j ω M12 I2 = 0
    (R2 + j ω L2) I2 - j ω M02 I0 + j ω M12 I1 = 0

设线圈间耦合系数均为1,有

    M01^2 = L0 L1
    M02^2 = L0 L2
    M12^2 = L1 L2

由此可解得

    Y = I0 / U0 = L1 / (L0 R1) + L2 / (L0 R2) + 1 / (j ω L0) = 1 / R1' + 1 / R2' + 1 / (j ω L0)

网友G:
显然,阻抗变换关系为:

    R‘ = R1' || R2'

其中

    R1' = (L0 / L1) R1
    R2' = (L0 / L2) R2

若用匝数表示就是

    R1' = (N0 / N1)^2 R1
    R2' = (N0 / N2)^2 R2

网友G:
另作补充。关于自耦变压器(具中间抽头)的阻抗变换具体如下:

设有一具备中间抽头的电感,两端自感分别为L1和L2,互感为M且耦合系数为1(即M^2 = L1 L2)。如果L2两端接电阻R,则其阻抗变换到整个电感两端的关系为

    R' = (L / L2) R

其中 L 是整个电感的感量。若用匝数表示为

    R' = [(N1 + N2) / N2]^2 R

这里引入一个术语——接入系数,定义为

    k1 = N1 / N0
    k2 = N2 / N0

    k = N2 / (N1 + N2)

则上面的关系可表示成:

    R1' = R1 / k1^2
    R2' = R2 / k2^2

    R' = R / k^2

楼主:
话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HWM大虾一下子就做出来了,佩服。过程和思路和我一模一样,然而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割一下-------------总结一下HWM的结论:“全耦合状态下即使考虑副线圈之间的互感系数,依然和不考虑一个样”或者换句话说“从动的副线圈彼此之间可以认为没有互感”!不得不说这个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呵呵,我总觉得,可以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这个结果!

不过我要验证一下以上结果

楼主:
验证完毕。HWM完全正确!赞一个。不过还是那句话,繁杂的计算获得的深刻的结果,到底蕴含了怎样浅显的道理呢?

网友G:
“从动的副线圈彼此之间可以认为没有互感”!

不能如此认为,若无此互感则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结果。三绕组变压器各线圈间必然存在耦合。若两个次级绕组间无耦合将意味着主边必然是两个无耦合的绕组,如此就变成两个独立的变压器,自然其结果也不同。

楼主:
结贴之前,再次感谢HWM和xukun二位大侠对小女子的关注!谢谢!

楼主:
23# HWM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意一个次级绕组与原边耦合彼此之间却不耦合这样的情况出现”感叹万物的神奇之余,感叹远超吾辈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