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通信

楼主(2012-08-23):
(无正文)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A: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A: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C: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D:
上位机先编写串口通讯即运用串口中断编写的发送程序,定义发送数据,准备发送。在从机上定义接受程序,通过调用存储器中的数据即可  还需要一个通信协议,比如IIC协议、SPI协议、串口通信协议、单总线协议,都可以用在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通信协议,上面说的的是单机通信   你也也可以互相通信    呵呵

网友E:
两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应该一致,也即通信双方能产生相同的传送速率。

网友F:
首先两个系统最好共地
选择一种通信方式 串口 spi can iic
规定通信协议
加包头包尾
加CR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