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提高AD采样精度

楼主(2012-08-23):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每次转化完成后现将输入切换到参考地,然后在对信号进行下一次采样。"
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啊,切换到地,然后再切换到要采样的通道吗?

我一直以不理解为什么很多MCU的AD通道,一般都有一个内部接地通道,不知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