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立元件超再生接收电路

楼主(2012-08-23):
不知哪位大侠能奉献下超再生接收电路,及发射电路,成人用品上用到(之所以在此发表此话题,主要是据本人调查此行业有点神秘感),成本要求得很严,目前正在做电路,做好呈上,如有现成的,越简单越好,前提是实用,距离要求5米左右,频率315MHZ,433MHZ,可否就此话题深入讨论一下?前提是舍得两字。。。。。。。。。。。。。

网友A:
买的那种四个按键的模块就是。
PT2262和PT2272方案的。。接受是两个三极管一个运放。发射是个晶体和三极管。电路更简单一些。

如果只有一路通信而且不用编码的话就不用2262个2272了。

下面的图随便搜的,不一定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这几天正在做电路(参考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来做的),到时贴上和你的图对比下讨论

网友B(2013-04-22):
这个成本要求很严,但是功能要求不严啊
!!!

网友C(2013-08-06):
可以参考09年电子设计大赛有一道《无线通信》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