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方波发生器,输出波形有点奇怪,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8-23):
如题,小弟做了一个简单的方波发生器,输出波形中Vcap的充电范围怎么这么小(示波器我加了大概1.5V的offset)如图,与非门的Vcc是3.3V。
1.理论上应该是在与门的VIH和VIL之间充放电的,现在怎么在1.5-1.6之间充放电?
2.Vcap波形上怎么会有一些毛刺出现?

上是与非门的逻辑电平。

楼主:
第一次发帖,肯定结贴。

网友A:
1.理论上应该是在与门的VIH和VIL之间充放电的,现在怎么在1.5-1.6之间充放电?
   U1不能完全驱动MOS,导致MOS的输出阻抗较大,使它吃了部分的电压。换个BJT
2.Vcap波形上怎么会有一些毛刺出现?
   由于MOS的导通电阻不再小了,与其输出电容并联后又是个影响稳定的新节点。

网友A:
跟门电路的阀值电平的离散性可能有一定的定关系。
输出都有阻尼,用门驱动MOS感觉有点蜗牛拉大车的味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的输出阻抗较大,使它吃了部分的电压---但是从MOS的输出上看,它的输出电压已经达到了3.2V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上面是没有看你波形时的一种推论不一定是对。
MOS截止时当然会是3.2V,导通时其上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或者是与非门本身的因素?

网友B:
1.理论上应该是在与门的VIH和VIL之间充放电的,现在怎么在1.5-1.6之间充放电?
理论上也不是在VIH和VIL之间充放电,LZ还没有完全理解振荡器。

2.Vcap波形上怎么会有一些毛刺出现?
毛刺的周期与振荡周期不同,来源不是振荡电路本身,在其他部分。

方波要求高低电平宽度相同,频率1Mhz以下用定时器ICM7555比较简单。见文档

LZ图上是矩形波,可以用这个电路,74ahc1g14是有磁滞特性的,不能用普通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回答,但是针对与非门,不是应该大于VIH方判正逻辑,小于VIL判0吗?这一点还是不太懂

网友B:
具体充放电电压要综合U1和Q1的传输特性。
LZ的电路工作在放大状态,VIH、VIL是逻辑电平参数,与充放电电压无关。

网友B:
因为LZ电路的充放电电压是由U1和Q1的传输特性决定的(R3 R2 C1只是外部定时元件),这个传输特性与温度有关,所以波形的温度稳定性不好。

LZ的电路不是常规的矩形波发生电路。实际应用还是常规电路比较好。

网友C:
我也跟着楼主研究了下,发现楼主对逻辑器件的理解有错误,U1是单阈值器件,所以电路出现超出预期的行为,包括那毛刺。
应重新设计你的电路,如使用施密特触发器等等。

网友D:
楼主测量时为什么要限制带宽呢?

网友D:
楼主用的应该是与门吧,如果是与非门逻辑应该是错的。
h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 ... 9/1/NC7SZ08P5X.html

网友E:
楼主应该是  HCT  类的片子,具有TTL兼容特性
在1.4左右翻转    你是在1.5-1.6   那就合理啦

换个施密特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与门+MOS反向,等同与与非,为什么逻辑错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HCT是啥意思?
但是spec上面写的是0.3Vcc--0.7Vcc(Vcc用的3.3v)啊

网友F:
和与门的高低电平门限相关,0.1V可能是高低门限的迟滞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