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驱动电路接法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达林顿驱动电路是SG2823,光耦用TLP283-4,请教各位高人,附件所示接法是否存在问题,SG2823的漏电流会不会导致TLP283-4导通呢。

这么做的初衷是这样的,想通过达林顿驱动电路的左侧控制端,控制达林顿电路接地或断开。现在SG2823左侧控制端给了一个2s的高电平脉冲信号,假设正常工作的话,右侧光耦输出端会输出一个2s的低电平脉冲信号。
但是现在纠结于SG2823漏电流的问题,不知道电路是否能够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2012-08-23):
从数据手册上看,50V的时候漏电流是100uA,点不亮光耦的。不过楼主如果不是因为达林顿阵列有空闲通道的话,犯不着用这儿来驱动个光耦的。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我这么做也是无奈。。。

本来用达林顿电路就行了,但是需求方又提出要测量我达林顿电路输出2s的脉冲是否工作正常。我想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简单的用光耦隔离一下再送回可编程器件里面。

网友B:
如果想做得实用,光耦发光端应该并个旁路电阻,旁路掉达林顿阵列和线路受潮导致的漏电流,这是PLC输入点的常规做法。

网友C:
同意二楼, 根本不用担心SG2823漏电流的影响.

楼主:
如果想做得实用,光耦发光端应该并个旁路电阻,旁路掉达林顿阵列和线路受潮导致的漏电流,这是PLC输入点的常规做法。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怎么接这个旁路电阻,能否说得更具体一点呢,多谢多谢:)

网友D:
为什么驱动一个光耦还有浪费钱去搞多个IC?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必定会死掉。他前端28V的电压。

楼主: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旁路的电阻阻值如何选取呢,有没有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计算方法呢。多谢:)

网友E:
假设光二极管导通为1V,则其旁路电流就是1/R,按7L大约旁路掉200多U的电流,
那输入电压是(1/R35)*(R35+R32)=2V左右,
也就是说在输入电压大于2V时光耦才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