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啊?(两个圆一个杠)

楼主(2012-08-23):
(图片)

网友A:
查了下手册也没有找到, 是不是跟变压或互感有关呢?
还是机械结构方面的图例?

网友B:
怎么看着这么邪恶

网友C:
服了 4# tyw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过楼主图上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哦...

网友F:
转过来的帖子?

楼主:
国半的datasheet里边block图里边的符号。。。

网友F:
那这可不是什么传声器了,可能是类似恒流源什么的

网友E:
晕,人海茫茫,泥以为圈圈是好找的吗?哈哈

网友G:
应该是恒流源,也就这个意思,给比较器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H:
难道是这个?

楼主:
就这一个符号不认识啊。
这个元器件有个问题。

adj管脚有时会失效,一用万用表笔碰就有效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否和上电情况有关。

vin是5v的,adj是3.3v,3.3v上电慢于5v

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I:
这里好像什么都可以查得到阿,找的到帮助,真的是个好地方

网友J:
我认为上面那俩图是正解

网友D:
这是传说中的可控恒流源

网友K:
难道真的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