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能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芯片

楼主(2012-08-23):
最近拿到一块TLV5616  12位精度的DA芯片,但是数据输给他则需要16位的数据,但是MSP430G2553的SPI数据最高也就8位,怎么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来个高手帮忙下!

楼主:
最好给个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A:
分高低8位传

网友B:
可以用IO模拟SPI,要多少位有多少位,很简单的,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即可。事实上,我在设计中,极少用到硬件SPI,因为考虑到高密度布板的工艺性,即使有硬件SPI也未必比模拟SPI更好连线或编程。

网友C:
模拟IO口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模拟SPI的致命缺点是太占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