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为了防止电源接反

楼主(2012-08-24):
在自己实践的 过程中 总是会一不小心的 把电源接反 这样 整个电路就 会烧坏 所以为了 防止粗心
我在电路上接了一个  4个2极管  这样不管你怎么接 都会出来是 + 和- ,但是 有一次又接反 了 把2极管烧坏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 我查过了 IN4007反向电压是1000V啊电流也很大的为什么会烧呢?

0,还有我怎么才能实现没有压降还能保护电路呢?
1,还有我现在想整个系统板 带防止接反的电路 求高手解答应该如何是好?
2,还有我现在想直接串联个2极管这样如果接的对了就有个压降,如果反接了就会截至,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能实现吗?电流神马的呢?我了个艹了!!!
求高手,大侠耐心的,麻烦你们了帮帮我吧~~~~~~~~~:dizzy::(:(:(

网友A:
贴你的图来看
4007烧掉,不一定是电压的问题,
插入瞬间冲击电流过大也是会挂掉的
你的输入是多少?要低压降,就用肖特基

网友B:
是啊,你电压多大,还有你的线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做整流时也遇过,4007被烧掉,是电压问题,但是是电路地和大地没处理好,电路地上有了上千V的悬浮电压,所以挂了

网友D:
悬浮电压也会让4007 烧掉? 不赞成这样的说法.
到了击穿点, 4007 会成为钳位器件, 限制电压的最大变化.
4007 烧掉还得足够的功率, 悬浮电压是不会有功率的, 不应该烧毁4007.
我怀疑是反接后电流过大烧毁的.

网友E:
我觉得是被静电给干死了

网友F:
等待结论

网友G:
可以采用三极管搭建一个OVP电路来进行。

网友H:
mos管可以防接反

楼主:
就是 输入12V的桥  没了 我也很纳闷怎么烧坏了

网友I(2012-10-15):
估计是瞬间电流很大, 你在做浪涌实验吗?反接保护不等于浪涌

网友J:
用继电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首先作到一点:电源接对了才吸合,接反不吸和,这个容易实现吧。然后再通过继电器给整板供电。

网友K:
还是把图上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L:
没有图,不懂!

网友M:
没图不好说

网友N:
赞成13楼的继电器法,可以零压降。

网友O:
有图有答案。

网友P:
可以用保险管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