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用SS88F2051输出PWM

楼主(2012-08-24):
我想用2051驱动无刷电机,单相的,只要输出一路PWM即可,周期2.6MS,占空比可调。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通过电位器接到AD口,读取AD转换值从而控制PWM的占空比。请教高手这程序该怎么写,哪里有例程?谢谢

网友A:
具体应用可联络中颖王经理,电话:0755-25181447

楼主:
没见高手出现呀

网友B:
用一个定时中断做比较输出(PWM),加一个AD中断(读取AD值并赋值给比较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