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2-08-24):
求帮分析这个运放电路,Singal_In是带2.5偏置,幅度从1.5V到3.5V的信号,Singal_Out输出是什么样的。Singal_Out 需要得到0-5V的信号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因为有隔直电容
出来的信号没有偏置
且正相放大成Vpp=4V

网友B:
此电路将输入信号中的交流成分放大2倍

网友C:
和LZ一样,想了解!!!!

网友D:
输入端电容缺少充放电回路

网友E:
单电源+5V供电,输出饱和要考虑

网友F:
很明显这是个错误电路,信号输入电容隔离后,运放没有直流回路,应该在电容后加一个偏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8楼说得对。
   该电路没有直流偏置,输出将饱和。

网友H:
这个电路会饱和,不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I:
注意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运放接法不同,8楼正解

网友J:
运放的3脚得到的是一个幅度在正负1之间的信号,根据运放的性质,信号u2=信号u3,又可知i2=i1,u2/r816=uout/(r818//c814)。单电源供电运放其输出可以基本接近电源的幅度。

网友K:
:loveliness:谁画个正确的图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放电回路会怎么样呢?

网友M:
单电源同相输入交流放大,同相端和反相端都要给个直流偏置,否则就会有半周信号被吃掉,隔直电容后面的接法可以参考下面电路:

偏置取2.5V的话分压电阻取相等值即可。

网友N:
单电源 反相输入交流放大呢?

同相端和反相端  要不要都给个直流偏置?

为什么?

网友M:
单电源,反相输入的话,只需要在同相端给个直流偏置即可。
因为负半周信号是可以通过反馈臂传到输出,不会被反相端内部钳位吃掉,但输出却只能在GND电源轨之上,故需要在同相端给直流偏置电压抬升中心点,使负半周信号完全在GND之上。

网友N:
单电源同相输入交流放大,同相端和反相端都要给个直流偏置,否则就会有半周信号被吃掉,隔直电容后面的接法可以参考下面电路:
偏置取2.5V的话分压电阻取相等值即可。 ...
引用 网友M:

但是这个图只需在同相端加入偏置就行了,为何?

网友F:
回复 网友N:

你的电路没问题,同向放大,在隔直后加偏置即可

网友O:
如果把输入信号的电容去掉,就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网友P:
单电源供电,在另一个输入端需要加VCC/2(2.5V)的直流偏置,
否则负向信号被吃掉.

输入信号(1.5,3.5)通过隔直电容后,信号幅值(-1,1)
然后将放大倍数提高到2.5倍(-2.5,2.5),通过直流偏置使输出在0-5V

网友N:
17楼说同相端和反相端都要给个直流偏置,但21楼的图只需在一端加偏置就行了,不明白

网友M:
自己做个实验是最有效的验证方法,做模电还是要多实际试验。

网友Q:
1# loy357lzc 关注中

网友R:
欣赏2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