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微闪

楼主(2012-08-24):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调光到20%左右一下,到了晚上就可以看到灯有轻微的抖动。白天也许是光线问题看不出来,我用示波器观察了过零检测信号正常,触发信号也和过零检测信号吻合。测量灯两端的波形会发现负半周导通的时间会比正半周导通的时间短100-200us左右。我用定时器中断,周期是100us中断一次。那个轻微的抖动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差引起的吧?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帮忙下,怎么解决这问题,在论坛看了好多,也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能解决这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光耦延时
你可以软件修正 试试

网友A:
或者你把光耦的三极管去调,IO直接驱动呢?

网友A:
vcc 电压多少?是否光耦电流不够,导通延时?

网友B:
应该是零点问题

网友B:
做不好就会在微亮时闪烁

楼主:
或者你把光耦的三极管去调,IO直接驱动呢?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样做是为了修正光耦延时吗?我用的VCC是5V的,光耦是moc3052.还有您上面说的用软件修正光耦延时的问题,不是很理解?

楼主:
做不好就会在微亮时闪烁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B:
过零点检测不准

楼主:
过零点检测不准
引用 网友B:
但是用示波器观察了过零检测信号的波形和市电的波形是相互吻合的啊(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观察)

网友B:
过零点检测不准,不是过零点不准。说明是你软件问题,跟硬件无关

网友C:
前提:电网的电压、频率是恒定的吗?先搞明白这个问题。

楼主:
过零点检测不准,不是过零点不准。说明是你软件问题,跟硬件无关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了过零检测信号和可控硅触发信号都吻合啊。

楼主:
前提:电网的电压、频率是恒定的吗?先搞明白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C:
用买来的调光器不会闪。

网友B:
还是那句话,好好查查软件

网友D:
1.该MOC3052的触发电流需要10ma以上,目前电路最大为7.4ma。建议调整R8到300欧。
2.此电路在上电过程中,有可能会有误触发的现象。建议改三极管为开关状态,并加下拉电阻防止上电闪烁问题

网友D:
3.电路的零点检测通常会比真正的电路零点滞后一些。在这段时间打开可控硅,一般是不会引起误触发。可控硅触发需要两个条件。电压和电流都要足够的。

楼主:
1.该MOC3052的触发电流需要10ma以上,目前电路最大为7.4ma。建议调整R8到300欧。
2.此电路在上电过程中,有可能会有误触发的现象。建议改三极管为开关状态,并加下拉电阻防止上电闪烁问题 ...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本来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是想把三极管设置成开关状态的,这原理图不是实现开关功能吗?零点检测过后有一段延时才触发的,触发时间为500us应该也够长了吧?

楼主:
请问下,用来LED灯调光的调光器是不是不能用光耦来驱动可控硅啊?我这个调光器调白织灯的时候只是有点轻微的抖动,但是调LED灯就完全不行了,全亮的时候LED灯都是不亮的,用示波器看可控硅的触发波形也不正常了,但是单片机控制脚输出波形还是正常的。

网友E(2012-10-19):
这个电路貌似只能调节白炽灯吧,如果要驱动LED还要加LED驱动。。。,我的电路也遇到了闪烁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楼上的各位说是过零检测的问题,有没有大侠提供个过零检测的电路。跪求了。。。。

网友F(2012-12-31):
软件设计好的话,都不是问题。

网友G:
大功率好一点的

网友H(2013-04-21):
50Hz太低,整流后再用高频去调整它就不会出现这种玩象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用来LED灯调光的调光器是不是不能用光耦来驱动可控硅啊?我这个调光器调白织灯的时候只是有点轻微 ...

你这个电路是不能用来调节带恒流开关电源的LED灯的 白炽灯的灯丝阻抗很小 而且是纯电阻负载

而LED灯里面的是开关电源 如果不是针对调光器做了专门的措施 可控硅根本就不能导通

就算它导通了 里面的开关电源是恒流的 正常情况下 无论你输入电压怎么变 输出电流都是不会变的

现在可以兼容可控硅调光器的LED方案 一般要都要对每次过零后 要给调光器呈现一个低阻抗回路

让可控硅导通 并且还要满足可控硅的最小维持电流

网友J(2014-08-19):
过零检测电路大家分析一下咋样?

网友K(2014-10-10):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L(2016-09-17):
TRIAC 调光轻微闪烁,如果过零准确,那么输出切相后的能量要保证正半轴和负半轴一致, 这样才不会闪烁。
另外,最大亮度调光时,你的延时如果不够(>1ms),输入电压上升不能达到LED灯工作电压值,TRIAC电流不能大于LATCH和 HOLDING Current, 它是不会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