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原理图转PCB出现好像报警,请求帮助

楼主:
最近画了一张原理图,原理图编译通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转成PCB中,选择设计-更新到PCB,然后一check发现N多错误,首次碰到。实在了查了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特来请高手帮忙。

Message List Report.pdf

楼主(2012-08-24):
奇怪,我把原来的PCB文件删除,又新建了一下PCB文件,然后重新更新问题就没有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要命了。我说检察了所有地方,就是找不出有问题的,但是网络和引脚却都加载不成功。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出来说说看。太奇怪了。

网友A:
封装的管脚号和原理图的管脚号不对,改封装,要不改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啥也没改,只是把原来新建的PCB文件删除,又重新建立了一个PCB文件,然后把原理图更新到这个新建的PCB文件中,一切正常,什么都没有错。直接更新成功了。这到底是软件的BUG还是什么情况?我在百度上好像有好多类似的人在问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刚试过,只能有一个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