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 nand flash,如何保证掉电不损坏系统(linux)

楼主(2012-08-24):
求助高手:     不知道达人是怎么完成的,我的系统硬件是:s3c2440 + nor flash + nand flash;
文件系统是yaffs2,系统是linux。
     有个棘手的问题:我随即断电(本系统就是这样关机的。。。),可能发生在写文件的时候,会不会使系统崩溃?(丢掉正在写的文件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要保证系统不崩溃)。谁有什么高招,解决过这个问题?
      在线等!!!谢谢达人!

楼主:
达人还不出现。。。

网友A:
你发的地方太多了
我在其中的一篇回了
yaffs2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神!
我在那里结贴了。
当时没办法,就多发了几个地方!

网友B:
NOR Flash是很难出现这样情况的,NAND机率会高很多,可以在硬件上对NAND的写保护脚进行保护,软件上也需要处理下。

楼主:
NOR Flash是很难出现这样情况的,NAND机率会高很多,可以在硬件上对NAND的写保护脚进行保护,软件上也需要处理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麻烦的吧?特别是软件保护。如果系统要进行更新日志,而把管教保护了,它怎么工作啊?

楼主:
NOR Flash是很难出现这样情况的,NAND机率会高很多,可以在硬件上对NAND的写保护脚进行保护,软件上也需要处理下。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要修改内核的文件系统了?

网友C(2012-10-16):
1,在主电源加一个电压侦测的芯片接到 wp 脚   ,  不知道有没有用哦  。
2,在主电源加一个电压侦测的芯片接到主芯片中断脚,  收到中断 到系统掉电  估计还有几十个us 的时间 ,cpu 应该来得及做一些保护动作 。

这两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行 。

网友B:
这两个思路,一些原厂都做过,因为NAND掉数据的机率是很小的,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测试。

楼主(2013-01-16):
传说中的阿南啊,今天才看到,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