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怎样把+15V转换成-15V

楼主(2012-08-24):
我需要一个+15V和-15V的直流电源,变压器买的有点失误,输出是单12V不带地线的。整流滤波后接了个7815转成+15V,想再接一个7915输出一个-15V,但是现在有个问题,7915是负电压输入,所以不能用。由于电路输出电流要达到3A,所以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15V转成-15V?

网友A:
3A的不多,我没见过给你个1A的吧,你可以多弄几路 分别给负压器件供电

网友B:
这个基本就没得救了,楼主还是换必变压器吧
:)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你用7915 电流貌似也不大,max的估计你够用了

网友C:
还不如换个变压器更简单

网友D:
再买一个,负压专用。

网友E(2012-11-27):
可以使用TPS54160来产生正负两种电压,但需要更改下设计:
http://www.ti.com/lit/an/slva369a/slva369a.pdf

网友F:
用反向放大电路将将+15V变换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