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个电子开关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器件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2-08-24):
请教做个电子开关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器件大家推荐下,
想实现目的:想使用开关来切断或链接一根信号线。

情况如图:

上图是个网卡输出接口,大家都知道,百m网络只用4根线就可以了,比如1 2 3 6根。其中我想用开关,来控制其中的一根线,来达到有电的时候导通,没电的时候关闭。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使用电子开关好呢还是继电器。其中电子开关最好选择。因为PCB面积有限。继电器防不了。看了下SGM3157 电子开关。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控制的。或大家推荐一个电压控制导通的。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啊,各位老大帮忙忙

网友A:
SGM3157 器件不错, 只是对开关的信号有要求, 就是不能超过电源范围. 所以在这里不能用的

楼主:
只过信号,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