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助 spartan6 lx9csg324 + n25p启动问题

楼主(2012-08-24):
(无正文)

楼主:
猴哥呢,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2-12-07):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交流指导一下啊...

网友A:
1.如何判断你的程序是没有正常启动,是测量的spi接口上的信号,还是以程序能否完成你期望的功能作为参考标准。前者检查电路,后者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