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定制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2-08-24):
现在我们需要一款单片机,DIP8封装,引脚定义成我们自己的,晶元随便哪家的都行,主要是引脚顺序。不知道这个一般费用是多少?

网友A:
8PIN的MCU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去加密吗
估计你花20万做个封装,别人花2千块就破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量,量少的话厂商根本不做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量,量少的话厂商根本不做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的量多少,只要你出封装费,就是做一个,厂家也给你做

网友C:
其实很简单,你不用自己做封装
做块镀金的小板,邮票孔的哪种,引脚定义随便你,然后把裸片帮定好,点胶。焊接到电路板上,
这个成本是几毛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封装费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D:
毫无意义,还是按照5楼的方式比较实在。

网友E:
邦定的方式,引线可以随便你怎么连

网友F:
国内厂家可以的,就看愿不愿出15W工程费。

网友G:
量多才有意义!

网友H:
找台湾代工厂.应该比你想的便宜...他们就做代工业务.什么都帮你设计好了...

网友I:
台湾原厂,可以了解下:详细资料可加Q156353878发你

网友J: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我有一颗8Kflash外设资源很丰富的单片机可以出裸片。量大可以考虑按客户要求封装。请加一下我qq,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K:
可以找我的

网友K:
或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
有量?如果有量可以找我。从芯片设计,到封装都可以支持给你做。
QQ:363150871

网友L:
哈哈,使用FPGA吧。软核51,引脚随便你定义!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DIP8封装的!

网友M:
如果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台湾的价格大约在5W*币左右就可以做了。

网友N:
定制的单片机加密性还是不错,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A:
别人不一定要解密你的单片机,对功能做解密就行了。
8PIN的MCU,功能复杂不到那去,功能好模拟。

网友O:
:L  8脚能有多复杂?

网友D:
:L  8脚能有多复杂?
引用 网友O:

8脚肯定比2脚复杂。

2脚的主要是人类,所以8脚要比人复杂啊!

:lol

网友P:
一般来说,如果你一个月稳定的有几KK的量,定做没问题。当然,如果你找一个IC设计公司帮做一片,费用你出,也是没有问题,一般好象要过100W RMB,就可以拿到流片。

网友F:
15全部搞定了,还100W?
估计LS是公家单位不差钱的那种,5万报价500万。

网友Q(2012-10-10):
我们合作比较灵活,对客保护性较强,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