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菲涅尔镜和RE200B

楼主(2012-08-24):
大家好:
  最近在做人体红外线感应时,发现不装菲涅尔镜时 能在半米左右感应到让发光二级管 亮,加上菲涅尔镜时范围就明显变小。 我在安装时大致将焦距对准传感器了感应面了。

  我需要在2米左右能感应到。希望各位给给意见

网友A:
调整传感器和透镜间的距离
你看下规格书,或者透镜的规格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早试下

网友B:
红外感应跟发光二级管有关系??除非发红外光

楼主:
传感器感应到人体红外 后,经过放大电路使二极管灯亮。
我想问的是,如果不装菲涅尔镜,RE200B 能达到2米的距离吗

网友B:
看错了   应该达不到  加上菲涅尔后还有一个角度范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