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为什么等于电阻乘以电容

楼主(2012-08-24):
(无正文)

网友A:
举例说明问题不一定准确,但对建立物理图景、理解问题有益。
例如。电阻相当于水管的直径、粗细。水管越细理解为电阻越大。一个水池相当于电容。水池容量越大相当于电容容量也越大。水池灌满所需时间对应于脉冲延时宽度。好了,如果放水的水管越细,水流越慢,再加上水池很大。是不是灌满水池的时间要很久?相反,如果放水的水管较大,再加上水池又小。是不是灌满水池的时间就很短!所以,脉宽等于电阻乘以电容最自然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