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这个电路对吗?

楼主(2012-08-24):
想要测电池的容量,这个电路能不能以1A的恒流放电。不行的话要怎么改呢?麻烦了。。。

网友A:
我记得电池放电试验是用固定电阻做的吧。

楼主:
啊?那要怎么做咧?

网友B:
直接接个电阻;P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接电阻,可行么?

楼主:
再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电路和参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去看下国标怎么测电池容量的呢。

网友C:
1:  Q1功耗太大
2:R1太大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就是器件选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认为哪些器件要换呢,该换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R1改小,Q1的功耗会不会更大吖?

网友E:
回复 网友C:
R1改小,Q1的功耗会不会更大吖?
引用 楼主:

你要的是恒流,既然恒流电流就不受R1影响(除非R1太大),
所以R1跟Q1功耗没半点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电路没有问题,但参数不太合理。应该给不出你想要的电流。建议使用MOS管,应该好点。

楼主:
14# corset 谢谢你。再问一下,刚搭了个电路,为什么板子一接上10.5V的电压源,那电压源的电压就变小了?是参数不合理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