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放置线路节点!

楼主(2012-08-24):
如图,如何手工放置节点,像PROTEL里面一样,让所有管脚都跟电源线连起来~~

网友A:
先把线连到需要节点的地方点一下,再继续往前走,每走到一个节点的地方点一下就可以出现节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几天在学画图,所以没上,等我画好了贴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