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工业上的arm,直接用断电关机时如何保护系统?

楼主(2012-08-24):
求助高手:     不知道达人怎么完成,我的系统硬件是:s3c2440 + nor flash + nand flash;
文件系统是yaffs2,系统是linux
     有个棘手的问题:我随即断电(本系统就是这样关机的。。。),可能发生在写文件的时候,会不会使系统崩溃?(丢掉正在写的文件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要保证系统不崩溃)。谁有什么高招,解决过这个问题?
      在线等!!!谢谢达人!

在嵌入式版发帖没人理,希望这里有!

网友A:
yaffs2能保证不会发生你的问题
去看看yaffs2的说明你就明白了

楼主:
了解过,它是先写再读的,断电出错了,也会有办法恢复数据!
你能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了解一点,但不是很详细,不太确认。。。

楼主:
yaffs2能保证不会发生你的问题
去看看yaffs2的说明你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你们的系统是这样用的么?

网友A:
我用的是jffs2的
买过2440的开发板,所以用过yaffs2的
理论上yaffs2更适合nandflash
不过uboot与内核都得打补丁,还得区分nandflash的种类,
感觉支持的不是很好,所以一直都没换过
等内核自带yaffs2的时候再用

网友B:
这种应用需要仔细考虑了。

网友B:
2440上这种应用,本身就不可靠。

网友C:
楼主的产品还没有打板吧?你可以找个一发板,或者类似系统的,实践测试一上,模拟下你可能出现的断电情况,看无法启动的机率。

网友C:
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对,或者是片面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做实验评估。

网友A:
如果有工业需求的话建议用ramdisk格式
因为是只读的,不会损坏系统,重启一定好
如果你一定要用yaffs2的话,也可以在uboot中设成只读
然后分一块可读写的区间用来存放数据即可

楼主:
如果有工业需求的话建议用ramdisk格式
因为是只读的,不会损坏系统,重启一定好
如果你一定要用yaffs2的话,也可以在uboot中设成只读
然后分一块可读写的区间用来存放数据即可 ...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是想用CRAMFS + YAFFS2文件系统的,但苦于要修改uboot不少东西,暂时搁置了。
你这个方案应该也不错!
目前还在测试单yaffs2文件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