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贴元件的走线

楼主(2012-08-24):
(无正文)

网友A:
表贴元件吧,
顶层放件的话,你可以通过过孔到底层走线即可,不像支持件那样

网友B:
神马意思?

网友B:
利用过孔就可以两层却换。但是尽量不要出现一根走线需要N个过孔来回在两层间切换。

网友C:
it is a problem.

网友D: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