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 TPS76818 电源芯片的特别性能

楼主(2012-08-24):
想用 TPS76818 作为 DSP 控制板的内核电源管理芯片, 由于内核有上电顺序要求.
为此向了解一下: 这个芯片在输入电压达不到数据手册上讲的建议输入电压最小值的 2.7V 时的输出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输出, 会不会自动关断输出, 有输出则输出电压会是多少?
数据手册没有看到详细描述.

网友A:
TPS 是 MOSFET 为调整管的 LDO 器件. MOSFET 器件虽然可以得到更低的压降, 但是要导通,控制极上需要一个不小的开启电压. 比如常见的 MOSFET 都要 2V以上, 所以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这个值, 那么 MOSFET 将无法导通. LDO 也不会输出, 当然也有低开启电压的 MOSFET用于相对较小的功率.
另外这类器件都有 EN 脚, 稳定的输出控制应该通过 EN 来控制.
也没有用过这个器件, 是否可以找找有新版的数据手册, 或者看看同类其他器件是否有此介绍, 包括应用笔记.

楼主:
嗯, 其他类似器件的手册上有图指示不输出. 但是这个器件上没有,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