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芯片换壳

楼主(2012-08-24):
额。。。大家先不要笑
有没有什么厂家能把SOP8封装的芯片外面加一个DIP8的壳....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小PCB,然后把SOP8焊接在板上,然后用环氧树脂自己灌封成DIP8

网友B:
锉刀抹掉丝印还方便点呢
所有的器件都不要放丝印,这个也是个干扰 抄板的技巧

网友C:
还不如直接找厂家拿裸片,自己绑定。

网友D:
自己做一个小PCB,然后把SOP8焊接在板上,然后用环氧树脂自己灌封成DIP8
引用 网友A:

顶,支持,比自己邦定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