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V供电的CMOS串口能否和5V供电的TTL模块进行通讯?

楼主(2012-08-24):
如果不能,加什么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
以前用过电平转换的芯片,具体名字不记得了。
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B:
保证CMOS的器件耐压是5V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通信
不放心的话可以加level shift电路,刚刚在其他区看到一个用NMOS做的电路
刚好适合你用

网友C:
3.3V TTL电平可以直接驱动5V TTL,反之则要看5V侧的驱动能力,弱上拉型IO可以直连,强上拉型则必须经过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