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芯片推荐 和 AD输入电压疑问

楼主(2012-08-24):
【求AD芯片推荐】
能顺便推荐一个AD芯片吗,  货源广,性价比比较高的,

单通道,并口,采样速率100KSPS以上,12位16位都可以...3Q3Q

【AD输入电压疑问】
例如:ADS774   我看它输入电压有3种

0~10V
0~20v
±5V和±10v

不明白什么意思,感觉好像重复了....求解答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电压就是你采集信号的电压范围啊,12位的可以,还有你的要求也不高,直接用单片机采集

网友B:
独立的1M采样率以下 12位ADC 跟STM32内部的12位ADC比, STM32内部的12位ADC 的性价比显然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既说0~10V,又说0~20v....直接说0~20不就行了吗....

±5V和±10v是它的参考电压吗?

楼主:
3# IJK 先谢谢了。

虽然自带实惠,那在性能上外部的应该比内部的好很多吧....各种精准什么的..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