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给我看一个小电路,呵呵

楼主(2012-08-24):
为什么电压表会测得电压呢?是4.5V左右,不明白

网友A:
上面那个接反时会有.哈哈,脑筋急转弯拉

网友B:
二极管也有漏电流啊,高内阻的数字表测的吧。

网友C:
二极管也有漏电流啊,高内阻的数字表测的吧。
引用 网友B:

顶。实用电路和理想电路是有差别的!

网友D:
如果是高内阻万用表,如果是玻璃封装的4148,神马情况都会出现的。
4148受光照,会导通的,漏电流大增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T叔,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不像cadence,不像multisim,不像tina,不像proteus————,
到底是什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A:

T叔,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不像cadence,不像multisim,不像tina,不像proteus————,
到底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photoshop;P

网友G:
二极管有反向饱和电流Is,常温20V时为25nA,电压表的内阻是数十M的,应该为零点几V,不至于4.5V吧,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