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香水:stm8 time3中的update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4):
TIM2/TIM3/TIM5 registers
Control register 1 (TIMx_CR1)

Bit 2 URS: Update request source
0: When enabled, an update interrupt request is sent as soon as registers are updated (counter
overflow).
1: When enabled, an update interrupt request is sent only when the counter reaches the overflow

这里的update到底是什么意思?更新的是那个寄存器?
Auto-reload register AAR(这个储存的是,预设翻转值,如果周期不变。不更新)

Counter 只是计数????根据脉冲而变动?这个??

难道update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更新为0或者更新为最大值(根据方向不同)

还有同一个寄存器 中的URS UDIS 十分不明白。

楼主:
TIM3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udis
  TIM3_UpdateDisableConfig (DISABLE ) ;
//urs
  TIM3_UpdateRequestConfig (TIM3_UPDATESOURCE_REGULAR)

这三个函数不会用,不知道到底设置后有什么区别????

楼主:
URS的意思是,如果设置,只有上下溢出,才产生中断。ug强制更新,不产生中断。
如果是0.使用ug重新设置,强制更新,也会产生中断

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udis的意思是,设置为1,后,即使更新了缓冲寄存器中自动重载寄存器的值,也不会传递到影子寄存器中????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TIM3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这个就是是否使用缓冲。

使用缓冲后,写入的数据暂时无效。在溢出时候,才会真正写入寄存器?

是这样吗?

网友A(2012-12-21):
意思是这样,假设你的定时器正在工作;
此时你修改了相关的参数;你的修改并没有立即生效,要等到刷新(updata)事件发生后,定时才会以新的参数为准开始下一次的工作;
当然如果你设置如果你愿意让它立即生效也可以,只是存在意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