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一直没法运行

楼主(2012-08-24):
使用的是XDS510,plus仿真器。每次上电时能连上仿真器的,而且程序也能后烧写进去,直接运行的时候,不会出错,但是当你把系统restart的时候就会有提示如下Can't Run Target CPU:Error 0x20000020/-1156。处理器时钟丢失,
处理器处于低功耗模式。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ccs版本是3.3

网友A:
处理器时钟丢失,检查一下时钟看看

网友B: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仿真器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上次新买的仿真器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