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低通有源滤波器不行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4):
哎 图啊

怎么个不行法啊

网友B:
仿真软件出来的电路,参考可以,但是不可能和硬件电路完全一样的,该考虑的问题多着呢
1,截止频率
2,截止陡峭
3,允许带内纹波(滤波器类型已经确定)
4,Q值(滤波器类型确定)
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1KHz,在2KHz衰减20dB(陡峭度),采用巴特沃斯

先要确定自己的硬件电路没问题,之后再找别的原因,希望LZ上图,说明问题

网友C:
当然会有差别了  仿真都是把一些参数理想化的

楼主:
明天再把图给贴上,还在公司加班中

网友D:
很显然,你的元件精度太差了,然后运放的选择也有讲究。如果元件足够稳定,运放的增益带宽符合要求,那真心很准

楼主:
现在贴上我的电路图,我用的是4558CM芯片,实际出来用示波器测量输入1KHZ时,输出不正常,很大的杂波,而且波形也不规则,请大侠帮我分析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期待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