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4):
数据要通过485传输,通过一个485芯片,430芯片和485芯片用的都是3v的电压,但是外面输入的数据信号是5v驱动的TTL电平信号,请问会不会把430的RXD口烧掉啊,或者对通讯会不会产生影响啊?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1611

网友A:
输入那边也接一个485就可以了

网友B:
485传输的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所以TTL电平不会对485造成影响。

网友C:
没有问题,3v的485芯片与单片机接口端也是3v逻辑,具体信号的输入范围要看一下这颗485芯片的参数

网友D:
3V的3485芯片可以直接和5V的485芯片直接通讯.

MSP430F1116(3V) <-----> MAX3485(3V) <======>MAX485(5V)<-------->MCU(5V)

网友E:
MSP430F1116(3V) 的RXD端接收时电压太高,需要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F:
485芯片对5V电压  能够抗得住   430的IO口建议不要直接接  加个下拉电阻    把电压下拉一点   这样可以使IO口可靠工作  同时不会MCU芯片

网友G:
485就是5V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H:
一个信号是差分的有正有负,一个信号是0和5V,最好不要这样接啊。

网友I:
烧坏是有可能的,只要电压合适了数据一般不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