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EEPROM的寿命太短怎么办

楼主(2012-08-24):
CY8C24423的芯片内部可以用Flash模拟为EEPROM使用.但是其有严格的擦除和写入时间要求,芯片的擦除和写入寿命小于等于10次,竟然是10次,这么少,大家有方法应对吗?

楼主:
最要命的是还是在室温条件下

网友A:
解决问题的难点:校正温度传感器误差不现实,生产量太大使用外部温度传感器也不可能,成本太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要将FLASH当EEPROM用,也不要将EEPROM做RAM用。

网友C:
尽管按楼上可以这样使用,但实际上存在问题,寿命和操作时间最突出。因此只适合个别的,如只放一个固定的表格,或不会“频繁”操作使用的情况。

网友D:
我的理解:温度设置正确的时候寿命的确很长.但是温度不正确的时候(误差20度)寿命太短.

网友E:
在常温下PSOC flash的块擦写寿命可达4万次,如果采用滚动写入算法寿命还要增加,

网友F:
问题的关键在于擦写时必须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G:
不可能10回吧,有这么挫的芯片?一般EEPROM都能10万回以上的。

网友H:
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I:
十次不太可能吧,这么少谁都不会接受的。

网友J:
:L 肯定是看错了

网友K:
还是都回去看看datasheet再回来讨论吧

网友L:
晕,竟然没有搜到,看来不能在这随便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