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08-24):
公司以前的工程师做的东西,现在人走了,软件部分需要修改下,硬件不用改,是好的。
这是一个可以充电的手电筒,用单片机发出的PWM来控制MC34063的。从而控制充电电流。我现在不知道这个PWM需要多大的频率。有规定吗,哪位朋友用过啊。

我采集了一下波形,发现原来的工程师是用T=40ms的PWM来控制的。于是我也用单片机写了一个和这个相近的频率。也可以实现充电,但是我想确切的知道为什么得这么大频率啊,我看MC34063的手册上也没有提到开关频率范围啊。我试了其他频率都不行的。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用多大频率的PWM来控制34063.

原理图源文件在这儿看不清的朋友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A:
MC34063内部有一个可调的振荡器,该文档中提到的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80kHz 就是只其晶体振荡电路输出最高频率,同时,其3脚:定时电容ct接线端;调节ct可使工作频率在100—100kHz范围内变化;3脚外接振荡器所需要的定时电容Co电容值的大小决定振荡器频率的高低,亦决定开关管T1的通断时间。 输出电压Uo=1.25(1+ R2/R1)由公式可知输出电压 。仅与R1、R2数值有关,因1.25V为基准电压,恒定不变。

楼主:
另外发现充电时会有响声,是不是MOS管在响啊,是我的频率太大了还是太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