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6层板,杯具了

楼主(2012-08-24):
板子回来了,第一次做6层板无可否认我很菜!但这两个波形太吓人了!
测的是SDRAM波形,上面是地址线,下面更离谱的是地址线。
是串扰吗,那也太严重了,频率不到100MHz,数据线做了等长匹配,(通过蛇形线),线宽5mil,线距10mil.
这次板子是废了,但是不能死的不明不白,在此向有经验人士请教,先谢了!

网友A:
板子的图也看过来看看啊

网友B:
你示波器一格400ns,而100Mhz对应基本时间单位10ns,你示波器没有用好。另外我感觉你示波器带宽够吗?不要说是100M带宽的示波器啊。

网友C:
楼上的分析不无道理,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采样问题, 因为波形图上看得出采样点数不足了.
带宽足够的示波器, 再将波形放大些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关注,根据楼上仁兄建议,补充一下,1、示波器用的是泰克的:MS02024,带宽200MHz。
示波器的测试应该是木有问题,因为同样测试过别家的样机,数据线上能清晰的分辨出0和1.
2、截了图放上来大虾们指点指点,看着那蛇形线突然想到了那么多的天线,一阵寒意,SDRAM的速度应该没必要追求长度匹配吧!

网友D:
看来确实悲剧了  唉

楼主:
目前知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蛇形线处理不当

网友E:
先确认不是原理上的问题
这波形与理想的相差太大

楼主:
是啊!现在只能烧到内核!凡是跟SDRAM有关的步骤都进行不下去呢!

楼主:
9# elec921 请问,假如是原理图出错的话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网友F: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把文件发给我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相当可能的,应该仔细查查

网友G:
100m的话长度700mil公差应该问题不大
你这个波形感觉不像是pcb的事情··

楼主:
关于上述的波形应该是示波器使用不当所致,今天再测了一下波形好很多!

网友H:
不太像是PCB Layout的问题。如果你DRC过了,基本上不是你Layout的问题。

有中间电压,通常是短路了。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另外某根线,波形跟这根线一样的。

如果不是短路,就是控制上把两个器件控制得同时输出了。

网友I:
从波形上看,采用率不够,要注意泰克的示波器与安捷伦示波器的区别,在调节时基的时候,采样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必须在每次采样前重新设置一下采样率,你几十M的信号的话,采样率至少得上100M才能采到理想(真实)的波形

网友J:
sdram你怎么画都没问题的,何况你还是多层板有参考面,说一说你用的示波器型号吧;你的问题基本和layout无关。

网友K:
这个跟PCB layout没有多大的关系,才几个元器件,而且还搞了6层板,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是否地线位置不对,或者地线夹子接触不良?
第一次布线都比我现在好多了,按我做的板子,有SDRAM也不走蛇形线。
就是有几个地方要处理下,减小下折线。

网友K:
上面的地方都可以重新走一下,减少来回折。

网友L:
不知LZ用的什么控制器,SDRAM布线要求不高。注意SDRAM的时钟信号要移向一个合适的角度。
用FPGA的话,控制器主时钟和SDRAM时钟调整一下相位。
或SDRAM降频使用。

网友M:
1、测试100M信号至少要400M采样率,你那个波形明显是采样率差频造成的
2、6层板的内层阻抗不好控制,假8层最好
3、等长不重要
4、sdram对布线要求不高,如果有问题建议检查时钟相位

网友N:
麻烦将好的波形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19# pa2792 嗯!后来换了探头波形好了很多!
如果不是layout的问题的话,那就对硬件部分这一块比较放心点!不至于太郁闷!

网友O:
估计和布线关系不大; 可以试着把sdram控制器里面的参数改下试试

网友P:
跟PCB没关系
如果你的uboot能进入,内核进不去的话
就是两块SDrom中的一块有问题

网友Q:
应该也要考虑下元件的参数值或者元件好坏吧
是不是一些参数不合适,特别滤波电容之类的元件
特别要看一下你信号采集点的那些元件

楼主:
27# jlass 程序要跑到跟SDRAM有关的都不行!目前的思路也是在检查这一块!
两块sdram都换了,似乎进展也不大!

楼主:
24# shell.albert 这是更换示波器探头后测得的波形,比原来好很多!但是数据线会有一些比较窄和尖的波形

楼主:
21# pa2792 嗯!这个在改板的时候考虑进去!多谢!

楼主:
22# westmas 控制器用的是恩智浦的:NXP3250
时钟的相位问题目前暂时还没留意到

楼主:
23# 文风 1、示波器的带宽是200MHz,采样率是1GS/S,泰克MSO2024
2、内层阻抗是让PCB板厂家控制的,回来后自己也没办法确定,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26# Kitty99 谢谢!值得试一试!

网友R:
如果是上面的波形的话,板子应该是可以可以用的.下次改版的时候把时钟线调整以下.

楼主:
35# xinyipcb 谢谢xinyipcb关注!
调整时钟线?是间距还是走线路径或者线宽呢?

网友S:
是不是你的扳子的SDRAM的电源就有这样波形?

楼主:
37# 欣欣 电源线测的很干净

楼主:
38# joydone 2440?不解

网友T:
再接再厉

网友U(2012-11-30):
示波器探针接地没夹好

网友V:
学习一下,做过四层的,还没做过六层的。

网友W:
投板前仿真一下

网友X:
SDRAM 要求太低,只要连对就可以。
这样的波形,确定不是过冲引起的,
你先确认电源是不是有问题,看看这个串扰源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