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Win7安装在移动硬盘上???

楼主(2012-08-24):
一会儿在公司工作,一会儿在家里工作,整天软件都这个电脑安装一次,那个电脑安装一次,很麻烦的。
可不可以把windows7安装在移动硬盘上,然后在这个移动系统上安装平时需要的常用软件,这样不管用哪台电脑,插上移动硬盘,从移动硬盘启动系统,就能用了。
有下面3个疑问:
1、不同电脑的设备不一样,驱动能行吗?
2、Windows7会不会蓝屏啊?
3、这样会不会能移动硬盘不好,使寿命缩短?

网友A:
1,不同的设备驱动不同,不能使用。
2,启动都是个问题,蓝屏也很正常。
3,会缩短寿命。

网友B:
一般的操作系统不能安装到移动设备上,比如U盘,移动硬盘等。根本启动不了。
当然极个别除外。

网友C:
家里和公司都安装好软件不行吗?
莫非装了还原?

楼主:
我试着将win7安装在移动硬盘上,已经成功了。
并且在两台笔记本上启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