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能实现倍频吗?

楼主(2012-08-24):
使用verilog hdl能实现倍频吗?
如果使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能实现2倍频吗?

怎么感觉有矛盾呢?

我知道PLL肯定能实现,但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他是模拟器件

网友B:
这种方式“倍频”不靠谱。
使用计数法等分同期法就好多了。

网友C:
使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再加个单稳电路, 可以实现倍频

网友D:
PLL只能对时钟信号倍频;如果你输入的方波频率远小于系统工作频率,那编一个测频率倍频输出的程序不难;
PLL原理自己百度

网友A:
:)广告帖,删除

网友E:
平时都是用PLL倍频的
用上升沿下降沿不能叫倍频吧,只能说是数据传输量*2
DDR2不就是这么处理的嚒

网友A:
平时都是用PLL倍频的
用上升沿下降沿不能叫倍频吧,只能说是数据传输量*2
DDR2不就是这么处理的嚒
引用 网友E:
严重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