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语言 新手一问!!

楼主(2012-08-24):
出一个报错:“1112.C(6):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请各位大虾帮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s(uint  );

int i,num[15]={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P0=0xff;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15;i++)

   {

         P0=num[i];

     delay1s(500);

       }

}

}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楼主:
有个地方错了是
int i,num[15]={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P0=0xff;

网友A:
'P0': redefinition         是说, P0 重复定义了, 通常是多个地方定义了 P0 的原因. P0在 reg52.h 中有定义, 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地方定义了.
或者是出错的地方(包括上一行)有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