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原理图转Orcad原理图问不成功

楼主(2012-08-24):
试着把以前用AD9画的原理图导入Orcad上面,在网上查找了基本上都是一下方法:
1、用AD打开project文件,如果是只有sch文件的建立project文件
2、在project上选择另存为orcad的DSN格式,保存。
3、然后用OrCAD软件打开。

当我用OrCAD Capture CIS16.5打开时,等了好久也打不开,软件就死掉了,试了很多次,也不好用,在网上看到也有人导入成功。这里有人导入成功的吗?请指导一下,谢谢啦!还有个问题就是AD9的原理图库是否能导入到orcad里面呢?非常感谢!!!

网友A:
:L重复了。

网友B:
楼主你的办法是对的

你说的死机可能是你的文件太大,或者说是因为里面包含了一些特殊字符之类的
原理图中你尽量不要用汉子之类的特殊字符,ORCAD最好用16.0以上的版本

如果还是不可以可能和你的软件有关系,还有办法可以把ALTIUM通过PADS translate转PADS的原理图,然后用E—studio工具转为ORCAD也可以

只要原理图能转换,原理图库就好办了,可以把库中的元件放在一个原理图上,然后原理图转换之后再生成库就可以了

我不建议做版本的转换,多少有点小问题,要仔细查看才可以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转换成功!正如版主所说,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太多就死掉啦,元件不多说时候,还要等好久才能打开。谢谢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本转换还是少用比较好,容易出错

网友A:
问题解决啦,转换成功!正如版主所说,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太多就死掉啦,元件不多说时候,还要等好久才能打开。谢谢啦!!!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啊

网友C(2014-08-1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办法是对的

E-studi工具我的电脑WIN7的32位,装了,用不了,为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转换成功!正如版主所说,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太多就死掉啦,元件不多说时候,还要等好久才能打开 ...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小弟我建了个群,主要讨论的是Cadence软件方面的,欢迎大家加入
QQ群:275716194
同时对于PCB的设计有进行讨论,共同进步是我建群的终极目标。

网友E(2015-03-23):
为什么我转换的时候有跳出“在project上选择另存为orcad的DSN格式,保存。”这个步骤,但是保存完什么东西也没看到,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转换成功!正如版主所说,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太多就死掉啦,元件不多说时候,还要等好久才能打开 ...

怎么解决的呢,给大家说下,

网友G(2017-04-0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转换成功!正如版主所说,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太多就死掉啦,元件不多说时候,还要等好久才能打开 ...

您是怎么转换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