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怎么输出想要数量的脉冲数

楼主(2012-08-24):
我想用方波控制步进电机,需要精确控制旋转角度,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更好的得到想要数量的方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使用定时器, 在定时中断里数脉冲数, 到达时就关闭输出.
这种方法信号稳定, 计数精确.

网友B:
PWM输出就行吧,应该占空比和频率都可以调,也很可靠

网友C(2013-07-26):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就行吧,应该占空比和频率都可以调,也很可靠

大神!! 人家调步进电机 你说pwm  占空比  貌似这是用来调直流的吧   哎!!!!!

网友D:
用PWM就行了,自己设置

网友E:
还是用单片机啊自带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