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VOS和稳零OP的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4):
各位老师,
  近来设计一个产品中遇到一个问题,即一个数控电源。不同的档位由于IOS和VOS导致不同的偏差。在TI官网上查了个遍,发现一种神奇的OP,简直牛得不可抵挡--VOS=0,IOS=0,温漂几乎还等于零。查了下相关资料,以及这个OP的DATASHEET,每100uS自动稳零一下。
   我想用这个OP来将功率OP的VOS,以及IOS尽量调校为零。但鉴于该OP为每100uS校准一下,因此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影响。
    1,会对输出引入10KHZ(由100uS)的交流成分?
    2,甚至会在调校过程中由于出现过教正过度从而形成冲击,或者交流成分从而甚至使原OP在“某些时刻”出现波形,以致出现更差的VOS?
    3,该OP每100uS校准一次,则在没有达到100uS时刻,则该稳零OP的负反馈建立是以何为基础的?以该稳零OP在没有达到稳零时刻的固有VOS为调节?
    请高手指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A:
1,会对输出引入10KHZ(由100uS)的交流成分?
    当然。如果输入信号比它低一个量级是可以进行滤波的。最好是输入的整数倍。
2,甚至会在调校过程中由于出现过教正过度从而形成冲击,或者交流成分从而甚至使原OP在“某些时刻”波形,以致出现更差的VOS?
   有可能。AD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时候也会使输入信号的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但是还是要这么干  。 关键是输入与采样信号怎么区分了。
    3,该OP每100uS校准一次,则在没有达到100uS时刻,则该稳零OP的负反馈建立是以何为基础的?以该稳零OP在没有达到稳零时刻的固有VOS为调节?
     如输入信号为直流,运放开关100US通一次,相对输入信号来说够快了,这么短时间就算它坐火箭,也不会飞到哪去。

总之开关噪声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如何更好的分离输入信号与开关信号。
尽量避免对输入互调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根据您说的,此种类型的OP,在直流信号处理时还是很牛,交流信号就有些吃力了。

网友B:
lZ你好,我们设备中在用类似的运放,用来放大1KHZ,100mV的正弦波,没有发现干扰问题,也可能有潜在问题没有发现,我们就是按手册用的。
关键指标如下:
Low offset voltage: 1 μV
Input offset drift: 0.002 μV/°C
Very low input bias current: 100 pA maximum
Overload recovery time: 50 μs
没有提到稳零时刻产生噪声,不知道用什么原理稳零的。请高手指点,

等一下实际测试一下,向大家通报结果。
这个是datasheet,

网友C:
晕,凭感觉和经验在猜想。建议看点专业设计资料,只看datasheet不能解决原理方面问题。
AD的工程师混淆了自动调零和斩波这两个不同的动态补偿概念,时域和频域调制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直流或低频交流很N,如果开关与输入信号相差不大就会产生互调比较麻烦,最好是能根据输入信号能随机进行扩频。其实对于交流信号来说O点漂点也没大不了,最后用个隔直电容就OK了,而输入直流或者是低频抖动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B:
花了一点时间,实测AD8628特性,供LZ参考

1、Ib测试,原理图如下:         室温下实测 Vout=0.36mV,则Ib=36PA

网友B:
2、Vos测试,原理图如下:
     室温下实测 Vout=0.33mV,则Vos = 2.2uV,这个值手册上是1uV,因为电压很小,可能是我的测量误差引起的。

网友B:
3、交流放大测试,Vin是峰值2V的正弦波,频率10Khz
      原理图、输入波形、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B:
4、交流放大测试,Vin是峰值2V的方波,频率10Khz
      原理图、输入波形、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B:
没有看到调零动作产生的噪声,不知道这个运放的调零原理。

通过实测,我认为AD的datasheet还是可信的。

除了下降沿过冲有点大,其他都挺好。

网友D:
但看Ib的话,AD8628不如SGM8551,AD8628的Vos却小很多,如果应用上最大20uV的Vos够用的话,SGM8551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当到达100uS时,OP会自动进行调节。我担心在100uS没达到之前的不定状态。大致明白了此种OP对交流信号基本无能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测试是很难测出这款IC的“稳零”特性的。IB,VOS这些都是在直流情况下测试到的。交流测试的过冲也是很正常的线性。
   个人觉得必须灌入交流信号进行测试。但交流信号又要测试其十分精准的幅度,简直太难。没有牛B的仪器,或者更合适的测试电路很难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