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TIM1 生成三路PWM信号,但每路PWM频率都不同,如何办?

楼主(2012-08-25):
求TIM1 生成三路PWM信号,但每路PWM频率都不同,如何办?
本人项目有红外遥控器参数设置,也有Boost PWM 驱动升压电路,同时有PWM对蓄电池充电的,感觉TIM不够用啊。 如果TIM1 能生成三路输出,但每路PWM频率都不同的就好办了,哪位高手能指点否?

STMCU的班长,请指导啊!

网友A:
因为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所以用 PWM 功能的话,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也不少完全实现不了, 使用输出触发翻转的办法, 应该还是能够实现的, 但是如果软件处理不好, 很可能出现错误脉冲, 所以不建议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