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瓶醋系列】之“CAN”电路

楼主(2012-08-25):
啥样的CAN波形是好用的?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没有明白, 详细地描述一下问题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想说什么

楼主:
多谢大侠回复。

我想问:怎么判断CAN波形好不好用? 是看CAN的差分电压符合datasheet么?

我现在用的 PCA82C250,那么是看显性大于0.9V,隐形小于0.5V就行?(假设共模电压符合-2~7v)

楼主:
:o
引用 网友C:

大侠好多分啊

我的6个马甲的分加一起似乎不一定有你多啊

呵呵 不是似乎  是肯定没你的多

网友D:
:funk:6个马甲,不累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累。
但是想把所有的分 合并成一个  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