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信息碰撞的问题啊

楼主(2012-08-25):
我的设备处于WOR模式,一般5到8台设备配一个AP。ED可以主动向AP发送数据,AP也可以主动向ED发送数据,但是需要唤醒。因为数据交互的随机性,设备一多的话容易碰撞,在考虑防碰撞的时候想过时分,但在这个应用里面似乎行不通。后来想到发送前的载波感应,即发数据前先检测信道的RSSI,设定一个阈值,低于阈值则发送,高于阈值表示信道占用。但是后来测的时候稳定性不好,因为相同条件下不同的模块读出来的RSSI有偏差,一个是位置原因,一个是天线原因,也无法做到百分百防碰撞(尤其是通信距离远了以后)。恳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想商用,用已经大量使用的wifi芯片。

写论文,参考wifi底层放碰撞实现。估计就能国内发。

洗钱项目,限定一个ap3个ed然后分时。

over

网友A:
这叫法的是山大实验室的学友?

网友B:
数据仲裁.
或者通过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商用的,用的是CC1101芯片。关于wifi,我很感兴趣,以后多关注下相关芯片;关于洗钱项目,能不能解释下?呵呵~~~ 做时分,我想过,但是设备处于WOR,我的思路是AP给ED发送一个时间起始信号,然后ED再根据id延时。 我刚入门物联网,希望前辈多指教!:D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商用的,用的是CC1101芯片。关于wifi,我很感兴趣,以后多关注下相关芯片;关于洗钱项目,能不能解释下?呵呵~~~ 做时分,我想过,但是设备处于WOR,我的思路是AP给ED发送一个时间起始信号,然后ED再根 ...
引用 楼主:

分时就是把所有短地址一个一个的扫描。

找到时间长点。

网友C(2014-01-17):
请问楼主怎样检测信道的RSSI??